[求助] 用spectre进行后仿真,怎样生成post symbol?

楼主(2019-03-05):
1、上家公司可以很方便的用layout抽取出来的**.pex.netlist文件生成后仿真symbol(同时会产生**_mo文件),直接代替前仿testbench中的symbol就行了,很方便;2、现在换了家公司,没有直接产生后仿symbol的工具,只能将抽取的netlist导入到hspice网表里面,很麻烦,我也没用过hspice;
3、现在所用的cadence是616,请问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根据layout抽取出来的netlist(spectre格式),来生成post_sim symbol,直接代替进行后仿真?
4、最好是详细的步骤,谢谢!

网友A:
1.把symbol复制成spectre
2.编辑此模块cdf属性:加入一个name为model,typle为string,default value为模块名的属性行,并在第二页填入和**.pex.netlist对应的term order
3.在ADE环境中模型设置处加入**.pex.netlist文件的完整路径
4.仿真

还有些细节记不起来了,你试过遇到问题再问我吧

网友:
可以使用calibre提参后生成calibre cellview,然后用config view来后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铁,有没有详细的步骤,最好有图示的;第一步就蒙圈了,怎样将symbol复制成spectre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回复现在用的是改网表的方法,但是不能对某一个参数进行扫描;
能不能给出详细的步骤?

网友:
回复 楼主:

   复制symbol,将名字改成spectre

网友:
回复 楼主:

   论坛上找到一个一样的方法,估计我以前也是参考的这个:    http://bbs.eetop.cn/thread-404370-1-1.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试用calibre提取了寄生参数后会生成一个calibre view,这个在你相应的library里面能够看到,一般到了这一步你就有schematic、layout、calibre三个view,然后你就新建一个testbench,在画完schematic之后再新建一个和你的testbench名字一模一样的config view。然后在config设置里面将模块的view从schematic改为calibre就可以了。calibre view里面不仅有器件,还有抽取出来的电阻电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config设置和AMS仿真是差不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铁太给力了,按照论坛的方法已经完全实现了跟我上家公司一样的post simulation流程,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回复,方法已找到,应该跟你说的差不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接右键复制啊,你复制schematic到shecmatic_bak,是一样的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铁你好,再请教一个问题:1、我现在要用AMS+specter网表进行后仿真;
2、按照你说的方法生成了模拟cell的specter view(该view单纯用specter是可以成功后仿真的);
3、新建了一个数字verilog生成的数字symbol+模拟specter view的testbench;
4、新建好config,配置完成ADE 仿真器为ams;
5、可以成功生成netlist,但在运行仿真时提示的错误是:vector net  cannot be connected to a Spice/Spectre instance by port name ;
6、我查了一下网表,错误的地方就是这个specter view,是不是因为我将仿真器选成了ams,导致specter view不能用了?
7、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不可以按照生成specter view的方法来生成一个ams view进行AMS的后仿真?
8、如果可以,生成ams view时,CDF的具体配置应该是怎样的呢(跟specter view一样?)?
你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还望赐教,谢谢!

网友:
我试过了,用ams调spectre view能仿真成功。

做ams view应该和做spectre view一样的,在编辑cdf窗口的第二页,你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纳尼?我再试试

网友:
pvs-qrc流程
后仿view为av_extracted_view
直接用config调用就行  和前仿一模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意思?能不能详细点?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spectre view仿真config还是提示那个错误(下图)试着生成了一个ams view,config可以仿真,但结果诡异,基准电流偏差近100%
你的.cshrc里面是怎样配置的?

网友:
我的是.bashrc,里面没什么特俗配置。

你CDF里面怎么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仿真器选择spectre时一样,共三项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试下把AMS里面term order的冒号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看下你用来后仿真的specter netlist里面关于模块定义的部分,看下BUS的定义是尖括号<>还是中括号[]?还有就是CDF里面termorder里面对BUS的定义是尖括号<>还是中括号[];
看仿真器给的错误提示,应该就是两种仿真器对BUS的定义写法不一样导致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CDF里面是尖括号,而且总线拆成了单线,比如A<2:0>拆成A<2> A<1> A<0>。在这里有引号没引号都可以。
在.pex.netlist里面对应的形式为A\<2\> A\<1\> A\<0\>

这两处的pin脚顺序要严格对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specter不能仿真是一个问题;
用ams symbol应该是能后仿真的,而且结果与前仿一样(只不过AMS下前后仿的结果跟specter仿真器得到的不一样);
AMS下面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看到schematic里面某个器件的电流的方法?
现在AMS下只能看cell端口的电流;现在又遇到一个,用AMS前仿的结果跟specter前仿的结果不一样;
破解的软件真蛋疼。。。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内部器件电流,要到后仿网表里面找到对应器件,记下实例名,然后写表达式保存工作点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要看的是里面一个schematic的某一个器件的电流,这个模块用的是schematic,不是后仿网表;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很好办呀,直接的ADE界面点results->annotate->dc operating point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铁,我们不在一个频道上;
仿真是AMS train,要看schematic里面某一个器件的train电流,不是dc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写个输出表达式,类似 IT(“/U100/MP0/S”)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启了一下现在spectre 也能后仿真了;

电流跟前仿不一样的原因找到了,AMS选择Cell-view Based仿真出来的结果跟specter的不同,选择OSS就一样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多谢多谢!!

网友D(2019-06-1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启了一下现在spectre 也能后仿真了;

我也遇到了用ams和用spectre后仿不一样的结果!请问您说的ams选择cell view-based改成选择oss,这个是在哪里选的啊?没有找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用ams和用spectre后仿不一样的结果!请问您说的ams选择cell view-based改成选择oss,这个是在 ...

想问一下您最后数模混合后仿用的是哪个方法?是用ams,版图分别提取calibre view,还是用的spectre?

网友E(2021-07-28):
引用 网友A:
1.把symbol复制成spectre
2.编辑此模块cdf属性:加入一个name为model,typle为string,default value为模块 ...

请问如果有1000个pin,但是termoder里面能加入的字节有限,不能全部加进去,请问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如果有1000个pin,但是termoder里面能加入的字节有限,不能全部加进去,请问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

...

这个没试过,用config吧

网友(2021-10-12):
你好,我这边使用此仿真可以进行仿真,但是用tool-corner进行工艺仿真会报错,说我的器件没有被定义在input.scs中,请问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F(2022-05-22):
引用 网友A:
1.把symbol复制成spectre
2.编辑此模块cdf属性:加入一个name为model,typle为string,default value为模块 ...

你好 ,想问一下第三步是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好 ,想问一下第三步是在哪里

加model那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加model那里

请问报了这么多错是什么问题呀?是我用的pex.net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请问报了这么多错是什么问题呀?是我用的pex.net有问题吗?谢谢

是spectre格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spectre格式吗

太厉害了 从pex窗口改了format之后 一下就好了 谢谢谢谢

网友G(2024-05-29):
引用 网友A:
1.把symbol复制成spectre
2.编辑此模块cdf属性:加入一个name为model,typle为string,default value为模块 ...

按照操作,为什么intput.scs会少定义俩个pin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照操作,为什么intput.scs会少定义俩个pin

有总线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