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 功耗分析 vcd没吃进去

楼主(2019-03-05):
最近在ptpx仿真功耗,两次吃入不同的vcd文件(不同的clock-gating,功耗肯定不一样),但仿真输出的功耗是一样的,查了下报了如下错误:mode:time_based
Error: No switching activity has been annotated.  (PSW-130)

averaged模式下 还会出现:
Error: No activity is available in the VCD file for the given time interval for power calculation. (PWR-255)
求大神释疑

楼主:
自己顶一下  time based模式下 报:
Information:Running time based power analysis...(PWR-601)
Error : can not find any event in the event file(PWR-248)

网友(2019-07-09):
同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vcd怎么读的

网友A:
应该是read_vcd的问题。
read_vcd格式为:read_vcd -strip_path tb/dut vcdfile.vcd
其中, strip_path 指的是仿真的testbench到dut的路径,当前运行目录下需要能够定位到vcdfile.vcd波形文件

网友(2021-05-10):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read_vcd的问题。
read_vcd格式为:read_vcd -strip_path tb/dut vcdfile.vcd
其中, strip_path 指 ...

太感谢了,就是这个问题,修改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