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吉尔伯特双平衡开关混频器

楼主(2019-03-05):
萌新刚开始学习射频IC设计,现在仿一款混频器,仿的变频增益负70多dB,噪声系数50dB左右,这肯定是极度不合理的,一楼是电路原理图,我把电流定下来,再定一个Vgs和Vds保证管子处于饱和区,直流工作点就确定了,按理说为了保证管子饱和,可调的宽长比不可能变动太大,为啥我现在仿出来的参数这么差呢,看的书是《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实例——基于Cadence ADE》,他这个是基于cadence5的,有些设置跟cadence6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的原因肯定是是哪里设置的不对,或者是要加vcvs之类的原因(瞎猜),想请教一下

原理图

原理图

楼主:
直流工作点不合适(管子饱和是肯定的)也不至于负几十dB吧

楼主:
pss和pac设置如图

网友:
你PAC的输入频率填2.401G试试,看输出1M的转换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了很多,这是为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了很多

网友:
时钟和信号相关节点瞬态波形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振为2.4G,射频输入也为2.4G,看0M的中频输出?
   本振和射频输入应该是不同的,他们的差值为中频输出,要在这个频率下看转换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