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AMS混仿时connect rule问题

楼主(2019-03-05):
在ams混仿选择connectrules时,customize无法点击。

楼主:
{OE%NO3O3N(P38JCG1$I_C2.png 如图所示,求问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2020-03-06):
老哥 你是不是没add

网友:
老哥你先点add,添加进去,然后选中添加的那个connect_lib,在进行customize

网友:
选上面的 type 里面的  rule 改吧

网友(2021-08-12):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是无法添加connect、

网友(2023-09-01):
在cds.lib 里添加
DEFINE connectlib ../connect_lib/connectlib

网友:
无法编辑的原因,大概是你对connectlib没有权限,你可以copy到自己的目录下,再cds.lib 里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