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的license问题(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楼主(2019-03-05):
安装后出现问题该如何解决:
Error: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运行calibre有问题

运行calibre有问题

运行license有问题

运行license有问题

解决办法如下:
1.查看补丁是否打好:首先应该将所有的安装包和补丁chmod 777 ;./patch_calibre 安装包
2.license问题:hostid是否正确,ifconfig查看。
3license生成文件使用方法是否正确:应该在Windows的cmd下运行:MentorKG.exe -i calibre.txt -h 000c2983eac8 -o license.dat
3.查看环境变量是否正确

网友(2019-10-07):
I ma facing the same problem from some week. have not been a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Any experienced person who can help us.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2022-03-21):
hope above is ok for license

网友(2022-07-06):
请问你怎么解决了,按照上述检查了,还是不行

网友(2023-03-21):
calibre.txt 哪里可以找到呢?

网友(2024-12-19):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Harry_CHL/article/details/120796312
https://blog.csdn.net/qq_36686804/article/ ...

感谢感谢,我按照这个办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