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ma delta ADC simulink 建模中的PSD分析

楼主(2019-03-05):
各位前辈,我最近在用simulink 搭建一个sigma delta ADC模型(基于simulink中的sigma delta ADC样例),时域仿真结果时正确的,但是我在数字抽取滤波器后加了一个PSD模块,想看一下输出的信号和量化噪声频谱,得到的结果却很奇怪,根本就看不到量化噪声整形的频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我的PSD模块设置有问题吗?还是别的问题请指点迷津。

ADC模型

ADC模型

调制器输出波形

调制器输出波形

PSD模块参数设置

PSD模块参数设置

PSD模块输出波形

PSD模块输出波形

网友(2020-06-25):
http://bbs.eetop.cn/thread-151443-1-1.html
下载一个工具包,用里面的PSD模块,如果装完library里没有就在命令行输入SDtoolbox,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2022-10-27):
楼主的问题有解决吗?怎么用PSD模块画出如下所示图像

网友B(2023-04-12):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怎么看SNR?

网友(2023-06-19):
感谢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怎么看SNR?

请问找到解决办法了吗,我最近刚学习建模,也想知道这个解决方法,麻烦您了

网友(2023-08-20):
不出图可能是仿真时间不够长,试一试(采样点数+32)*Ts。还有那个一阶的时域波形可能不太合理,极值处的积分时间太久了,跟不上正弦信号的时变,尝试把量化器的输出调大一点,比输入信号的幅值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怎么看SNR?

是不出图像嘛,还是图像里面没有计算出来的信噪比?

网友(2025-09-26):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有解决吗?怎么用PSD模块画出如下所示图像

请问解决了吗,我跟楼主一样,没有那些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