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

楼主(2019-03-06):
各位大牛,您们好!我是刚入行的小白,现公司要求电路进行后仿真,但未接触过,实在无从下手,劳烦大牛们指导指导。
现有一个器件参数提取后的spice文件,用什么工具可以进行后仿真?是器件级电路。

网友:
前仿用啥,后仿就用啥,就是用的网表文件不一样,一个带寄生,一个不带寄生。
不过这事应该是电路的事情啊,layout按要求给她网表文件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现在的情况是:我要完成后仿工作,前仿用的是搭电路的方式,是器件级的,但后仿只有一个网表,两个之间怎么转化?
    我查看提取参数后的网表,似乎没有器件的概念,全是寄生参数,是不是意味着,只有这个网表,无器件层次,无法仿真?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