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水线ADC参考源设计问题

楼主(2019-03-06):
再设计流水线ADC时,在1.8伏电源电压下,差分号输入范围要求是2V到2.8V,如何实现如此大输入范围的高PSRR参考源?

网友A:
P管的source follow ,然后采用replica结构输出,应该没啥问题吧

楼主(2019-07-31):
引用 网友A:
P管的source follow ,然后采用replica结构输出,应该没啥问题吧

工业界是用n管的source follow,另一端接地, 构成0到1.4V的参考电压,只不过运放输入要求范围达,采用nmos和pmos 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