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rknet options

楼主(2019-03-06):
marknet options 不能编辑,怎么回事?

网友:
都是在Via Layers这一选项里面编辑的,没试过在stop layers里面添加

网友:
add 点击一下

网友A:
请问,为什么要用到stop layer?没用过,这个是干嘛的?

网友:
请问,为什么要用stop layers?这个是干嘛的?

网友:
一般都用 via layer 没用过stop layer  建议点一下右下角的help,看看help文档中说些什么

网友(2021-10-18):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要用到stop layer?没用过,这个是干嘛的?

stop layer超级好用,特别是有mim电容时,不加stop layer,mark net后与电容上下极相连的器件都会高亮,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勾选Enable --->Add  即可。

网友:
搞好需要保存起来的哦

网友:
stop layer 可以自己定义两层layer的conn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