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sar的fft有疑问,求老师同学们指正

楼主(2019-03-06):
我做了一个异步sar,最终联合仿真fft有疑问。
fin是输入sin信号频率,fclk是时钟频率。fs是采样频率,但是异步sar的fs是变化的,这段时间fs=fclk/a,
下一段时间可能fs=fclk/(a+2).fft一般是fin/fs=n/m,互质,异步的sar是不是不能这样fft了?只能加窗吗?
如果我理解有误,请大家指正

楼主:
我好像完全错了,先放着不编辑。。。。

网友:
异步SAR的每个转换周期是不同, 但是你的采样时钟是同步且固定的,所以你算fft不能用时钟频率,而要用采样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