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包ring可以使寄生电阻减小,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9-03-06):
为什么包ring可以使寄生电阻减小,原理是什么

网友:
可以看看latch up原理的解释,上面应该会有你要的答案

网友:
您好,
您的问题我可以补充为下面这样子吗?
   为什么在器件周围,为器件的衬底画上一圈衬底接触,可以减小衬底寄生电阻?
1,Psub或者P-epi,或者Nwell、Pwell等阱,它们的方块电阻都是比较高的。
2,器件的衬底电位是通过衬底接触连接金属获得的,金属线的方块电阻非常小。
3,由1和2可知,衬底接触距离器件越远,N阱出现在器件衬底和VDD之间的部分就越多,电阻就越大。反之,越近就越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通俗讲解一下吗

网友:
初中物理电阻值的计算方法了解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非常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