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防止抄板

楼主(2019-03-06):
现在抄板的工艺十分精密,能完全复制PCBA,现将我用过或了解的一些加密方法提供给大家,但总的说来,加密是相对的,解密才是绝对的.加密只是尽可能地增加解密的成本,使其知难而退加密的方法如下:

1、磨片,用细砂纸将芯片上的型号磨掉.对于偏门的芯片比较管用,对常用芯片来说,只要猜出个大概管脚,很容易就对照出真实的芯片了

2、封胶,用那种凝固后象石头一样的胶(如粘钢材、陶瓷的那种)PCB及其上的元件全部覆盖.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弊端,散热效果降低,维修难度加大。

3、使用专用加密芯片, 武汉瑞纳捷 RJGT102(国产芯片成本低),只要软件不能被反汇编出来,即使把所有信号用逻辑分析仪截获下来也是无法复制的,还得花高昂的成本破解加密芯片。

4、使用不可破解的加密芯片, 武汉瑞纳捷 RJGT201(国产芯片成本低)。

5、使用MASK IC,一般来说MASK IC要比可编程芯片难破解得多,这需要很大的批量.MASK不仅仅是至MCU,还包括ROMFPGA和其它专用芯片

6、使用裸片,看不出型号也不知道接线.芯片的管脚不要太容易猜

7、多用一些无字(或只有些代号)的小元件参与信号的处理,如小贴片电容、TO-XX的二极管、三极管、三到六个脚的小芯片等,想查出它的真实面目还是有点麻烦的.

8PCB采用埋孔和盲孔技术,使过孔藏在板内.此方法会增加一定的成本

9、使用其它专用配套件,如定做的LCD屏、定做的变压器等、SIM卡、加密磁盘等

10、申请专利.鉴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太差,国外最优选的方法,但是国内只能放在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