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时序仿真

楼主(2019-03-06):
请问各位大神,时序仿真必须从工程的顶层文件开始吗?可以对其中一个模块进行时序仿真吗?谢谢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虽然没有试过)。
1:在DC/PT里面把current design设置为sub_module。然后对这个sub module产生网表核SDF。再在RTL顶层instance这个网表,应该就可以了。生成的网表应该有句sdf_annotate();

网友:
主要取决于是否能够提供对应模块的网表和时延信息。当然是可以做的。

楼主:
已经验证,是可以的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