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verilog-A的语法问题

楼主(2019-03-07):
我想做一个时变电阻R(t)的模块,具体功能就是电阻R(t)随着时间周期性变化,最终的电阻值是由二进制权值电阻阵列控制的。R(t)的函数是已知的。我知道肯定会包括一个计数器模块再加一个register memory,但register memory部分用verilogA应该怎么编写呢?如何给输出端口赋值呢?
贴上已有的代码,还差后面的部分,请大神们指教!提供思路即可!小弟多谢!

、include"constants.h"
、include"disciplines.h"
module RDAC(OUT,CLK);

input CLK;
voltage CLK;
output [0:11] OUT;
voltage [0:11] OUT;

integer cnt;
parameter integer K=50;

Analog begin
@cross(V(CLK) -0.5,+1.0)

if(cnt>=K)
       cnt=0;
else
        cnt=cnt+1;
end

case(cnt)
0: OUT=

网友:
或者可用试试这样

    、include"constants.h"    、include"disciplines.h"
    module RDAC(A,B,CLK);

    input CLK;
    voltage CLK;
    inout A,B;
    electrical A,B;

    integer cnt;
    real rval;
    parameter integer K=50;

    analog begin
    @cross(V(CLK) -0.5,+1.0)

    if(cnt>=K)
           cnt=0;
    else
            cnt=cnt+1;
    end

    case(cnt)
    0: rval=1k;
    1: rval=2k;
    ....

V(A,B)<+ rval*I(A,B);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这个VA模块的功能成功实现了!

(比较遗憾的是,pss仿真并不支持VA模块,所以。。VA模块白写了。。)不过还是很感谢你!

网友A:
pss仿真可以支持没有hidden state的va模块, 你这个模块中" @cross(V(CLK) -0.5,+1.0)"会产生hidden state.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Hidden State in SpectreRF - Designer's Guide
http://www.designers-guide.org/Analysis/hidden-state.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pss 可以支持Verilog-A模板,似乎只要加一个语句,网上应该可以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s仿真可以支持没有hidden state的va模块, 你这个模块中" @cross(V(CLK) -0.5,+1.0)"会产生hidden state.  ...

看了关于hidden state的很多帖子,但是还是对于上面的代码修改没有思路,可以再指教一下吗?
感觉cnt和rval这两个变量总会依赖上一次迭代的结果,所以避免不了hidden  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