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 setps

楼主(2019-03-07):
请教一个问题,tessent mbist flow中,有个HWlib.ETDefaults文件。用于memory 分组的。里面有个steps的概念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
{MaxStepsPerController : 2
MaxPowerPerStep : 260
MaxTestTimePerController : 500ms :
}

我自己的理解是 MaxPowerPerStep : 260 ,分组最大功耗是260mw 。
MaxTestTimePerController : 500ms ,分组最大测试时间为500ms
MaxStepsPerController : 2 ,分组,一个control最多控制2个memory 。尤其这句不明白什么意思

不腻赐教,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step和controller是不一样的概念,一个controller下面的memory可以分多步测试,即多个steps,也就相当于是分组。同一个controller下,不同的step串行测试,同一个step中的所有memory并行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能理解为 多个memory可以共享一个logic control。 共享同一个logic control的memory 也不是同时一起测试的。他们也需要再分组。是这样吗?另外这些值选默认的就好,还是有个经验值啊。再次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这么理解。这个没什么经验值,主要是根据memory的大小,类型,以及对IR drop的要求,最大power要求等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十分感谢哈

网友(2019-04-25):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这么理解。这个没什么经验值,主要是根据memory的大小,类型,以及对IR drop的要 ...

您好,我现在2048X64 的memory  16nmTSMC。想用一个controller。但是没有评估过这个功耗和IR_Drop。不知道您能给个建议吗?是用几controller比较好,或者分几个Step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step和controller是不一样的概念,一个controller下面的memory可以分多步测试,即多 ...

哈喽,请问一下,如果有多个controller,controller之间是串行还是并行跑

网友:
可以并行,也可以串行,看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