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scan chain 求助。

楼主(2019-03-07):
小弟刚开始接触DC 工具,在insert scan chain 之后,执行write_scan_def command,然后报出如下error,求教怎么解决,出现问题的地方都是latch cell,通过set_dont_use 也不行。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Error: internal problem is detected in scan chain  'c0_sg4' .(SCANDEF-6)
Error: Tracing from cell XXX/XXXX/XXX/LOCKUP ' (PIN '-all-') in scan chain  'c0_sg4' failed. (SCANDEF-17)

网友(2019-05-16):
用verdi打開電路看一下這棵LOCKUP的接線狀況吧 老兄

网友(2019-06-24):
求助:有没有用过多电源域之间的scan的?

网友(2021-01-11):
我也碰到了,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