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ogA 要如何写某些时间 节点电压减法电路

楼主(2019-03-07):
veriogA 要如何写某些时间 , 节点电压减法电路

1. time=a   电压=Va

2. time=b  电压=Vb

要取出 Vb-Va value, 还有平均电压

电路上想到就 sample /hold 方式. veriloga sample/hold  如何做

网友:
用timer函数就可以实现吧

网友: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module realtime_sub(v1, v2, vout);

  parameter tRef = 10n;

  input v1, v2;
  output vout;

  electrical v1, v2, vout;

  real sub;

  analog begin
   @(initial_step or initial_step("dc", "tran")) begin
      sub = 0;
    end

   @( cross($realtime - tRef, +1 ) ) begin
     sub = V(v1) - V(v2);
   end
   V(vout) <+ transition(sub, 10p, 10p, 10p);
  end
endmodule

楼主: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module realtime_sub(v1, v2, vout);

  pa ...
引用 网友A:

Thank you .
我是需要
同个节点
time_b时减去先前
time_a电压.

想问下
time函数是甚?
还是veriloga 可在
100us
200us 各抓一次节点电电电压, Hspice想到方法

measure
time_a先记录
,
time_b再记录
, 我是
想看
tr0 能否
time_b
得到
2个时间点电压差

网友:
上面的代码稍微改一下就可以实现了,100us用V()做采样,把结果存到一个real型变量xx里,然后200us再做一次采样,采样结果同xx相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