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auto analyze simulation mismatch

楼主(2019-03-07):
求大佬讲解tessent auto analyze simulation mismatch,看了tessent scan and ATPG user's manual,感觉不是太理解,最主要的是关于调用第三方simulator的script。

网友A:
这个工具以前尝试过,没跑通。不过scan debug应该相对简单,你直接用并行测试向量来仿真,报的错误已经定位到某个寄存器了的,然后追追电路图,看看波形一般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具以前尝试过,没跑通。不过scan debug应该相对简单,你直接用并行测试向量来仿真,报的错误已经定位 ...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仿真时,有个参数,生成个report file,tessent读回去自动分析,基本上没人用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时,有个参数,生成个report file,tessent读回去自动分析,基本上没人用这功能 ...

是的,在.v文件这把参数改为1,就可以产生.fail文件,然后读回去,可是为什么大家不用这个功能呢?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