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SPICE的model为子电路时,Murmann的MATLAB代码修改

楼主(2019-03-07):
Murmann教授的Gm/Id的提取代码都不是基于子电路模型写的,当用HSPICE提取model为子电路的MOSFET时,需要对其原始代码做如下修改:1.
修改model namench à xnchpchà xpch;(这里新的model namexpchxnch;

2.
在网表的mosfet前增加表示子电路的“X”mnà xmnmpàxmp

3.
修改保存的变量名:par(''id(mn.m0)'')  à par(''id(xmn.m0)'')

5.    增加HSPICEoptionpost=1MATLAB Toolbox只能提取Binary格式;post为不同值的时候,表示输出数据为不同格式:

6.
增加HSPICEoptionpost_version=9601将输出文件中节点名字的字符长度限定为1024

6.
增加HSPICEoptionposttop=nposttop为不同值的时候,表示输出数据包含从最顶层往下数的那n级子电路的节点;

原始代码

原始代码

修改后的代码1

修改后的代码1

修改后的代码2

修改后的代码2

楼主:
回复 楼主:

第一次做的时候郁闷了好久,发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不要浪费时间

网友:
或许也可以试试这个hspice option.
.OPTION MACMOD
Enables HSPICE to access the subcircuit definition for MOSFETs, diodes, and BJTs, when there is no matching model reference; also enables an HSPICE X-element to access the model reference when there is no matching subcircuit definition.
Syntax
.OPTION MACMOD [= 1|2|3|0]
Default
Value if option is not specified in the netlist: 0; Value if option name is specified without a corresponding value: 1
Description
The following describes .OPTION MACMOD characteristics:
*When macmod=1, HSPICE seeks a subckt definition for the M/Q/D*** element if no model reference exists. The desired subckt name must match (case insensitive) the mname field in the M/Q/D*** instance command. In addition, the number of terminals of the subckt must match the M/Q/D*** element referencing it; otherwise HSPICE exits the simulation based on lack of definition for the M/Q/D*** element. Moreover, the M instance can call Verilog-A models when macmod=1.
*When macmod=2, HSPICE seeks a model definition when it cannot find a matching subckt or Verilog-A definition for an X-element. The targeted MODEL card could be either an HSPICE built-in model or CMI model. If the model card that matched the X-element reference name is not a type of M/Q/D model, the simulator exits and displays an error message indicating that the reference is \u201cnot found.\u201d
*When macmod=3, HSPICE enables the same features as when macmod=1. HSPICE seeks a .subckt definition for an M/Q/D-element if there is no matching model reference; HSPICE seeks a .model definition for an X-element if there is no matching .subckt or Verilog-A definition. Usage considerations and limitations remain the same for both features, respectively.
If .OPTION TMIFLAG1, .OPTION MACMOD automatically equals 3.
When macmod=0: if there is no .OPTION MACMOD in the input files or MACMOD=0, then neither of the features is enabled. HSPICE ignores the option MACMOD when any value other than 1|2|3|0 is set.The MACMOD option is a global option; if there are multiple MACMOD options in one simulation, HSPICE uses the value of the last MACMOD option.
For examples and detailed discussion, see MOSFET Element Support Using .OPTION MACMOD in the HSPICE?User Guide: Elements.
Examples
.option MACMOD=3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在研究这个gm-id方法,可以请教下吗,我用高版本的Hspice(Hspice2016-sp1)跑这个matlab 有问题,老师出现格式问题,想和你交流下,你用的软件版本多少?可以讨论下吗,谢谢。感觉Hspice_toolbox也和高版本Hspice有兼容问题。是否方便留下QQ或者微信?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是2016,可以用的,按照我图片上面的option加进去就行了

网友A(2019-04-19):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2016,可以用的,按照我图片上面的option加进去就行了

你好,感谢回复,我有那个hspice-2016 windows 版本 跑先进工艺的时候(28以下),子电路定义的晶体管形式(晶体管Xm1形式定义),但是op分析,管子的参数以及工作点在list文件中都不打印出来,不知道为啥,您有建议吗?是否是option 设置不对,我按照你的格式写的,谢谢

楼主(2019-06-16):
引用 网友A:
你好,感谢回复,我有那个hspice-2016 windows 版本 跑先进工艺的时候(28以下),子电路定义的晶体管形 ...

我的option设置是按照存成二进制格式文件的要求写的,你要在list打印出来可能需要的option不一样,还是得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