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数模混合仿出现failed to compile ahdlcmi module...

楼主(2019-03-07):
数模混仿到最后一步了就是过不去,小白一个,求大神们看看哪出问题了,折磨好几天了

网友:
好像是gcc版本的问题?

网友:
也可以尝试一下spectre采用64位的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21-03-18):
To turn off compilation set the CDS_AHDLCMI_ENABLE shell environment variable to NO. It disables the re-compilation and works for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