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除了input.scs文件还需要什么文件?

楼主(2019-03-07):
我在用spectre仿真一个ipwl,10个点的电流,然后将input.scs改成5个点的,然后用spectre run,为什么仿真结果还是10个点,不是5个点呢?用spectre display netlist 确实是更新过的5个点的netlist,这是为什么呢?请教大家,谢谢。
我是想用数字仿真的电流信号替换电路的激励信号,先实验一下,发现不行,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求助站内大神

网友:
要改input.scs的时候,不要再去spectre run,直接在命令行窗口运行source runSimulation

网友(2019-12-2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2022-03-04):
改input.scs后,不要在ADE图形界面点绿色RUN,这是重新生成网表;去点击上边Simulation->ru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input.scs后,不要在ADE图形界面点绿色RUN,这是重新生成网表;去点击上边Simulation->run ...

你好。我遇见的情况是,改完input.scs后,直接运行run_spe得到的是后仿结果,这个没问题。
若是打开ADE L后,点Simulation→run,得到的结果仍是前仿的结果,但此时Simulation→netlist→Display显示的是修改后的网表,这就让我很迷惑了。。。
望告知原因~谢谢

网友C(2022-05-02):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遇见的情况是,改完input.scs后,直接运行run_spe得到的是后仿结果,这个没问题。
若是打开ADE L ...

请问,您这个问题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这个问题找到原因了吗?

找到了,电路netlist里也删掉原本的定义,用include后仿提出的网表替换,就是后仿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