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混合仿真请教

楼主(2019-03-07):
使用cadence ADE进行混合仿真,原来使用IC616+INCISIVE141没有任何仿真,最近升级了IC617+INCISIVE512,已运行就提示

irun: *E,SPCERR: The program encountered one or more errors while processing the input SPICE file(s) in the AMSD flow. For details, see the following messages.

amsspice: *Error: terminated with error code 127

查了一下说是缺少

libreadline.so.5这个文件,但是检查后确认64位的该文件是存在的,更严重的是现在退回到IC616+
INCISIVE141,一样会提示该错误。请问有哪位大侠碰到一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万分感谢!

我用的系统是redhat 6.5.

网友:
回复 楼主: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唉

网友(2019-06-0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解答,谢谢!

楼主(2019-07-12):
不好意思,后来没注意这个帖子。我的问题是相关lib文件的时间戳错了。我有一次搞系统的时候不小心改了文件的时间。修改后就可以了。

网友(2020-04-19):
你好,我在做AMS仿真时也遇到了错误,但是我的错误代码是code2
amspice *Error:terminated with code 2
请问在哪里可查询错误原因呢?

楼主:
网上搜的。

网友(2020-05-22):
你好,可以详细说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该咋办了

网友(2020-10-19):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后来没注意这个帖子。我的问题是相关lib文件的时间戳错了。我有一次搞系统的时候不小心改了文件 ...

请问是那个lib文件?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libreadline.so.5也安装了,可还是报amsspice: *Error: terminated with error code 127。

网友(2021-07-03):
你好,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关于时间戳的修改可以说的在详细一点吗?

网友(2021-08-05):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libreadline.so.5也安装了,但是依旧报错

网友(2021-11-30):
有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2022-03-29):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06-18):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后来没注意这个帖子。我的问题是相关lib文件的时间戳错了。我有一次搞系统的时候不小心改了文件 ...

请问是指什么时间戳,是connectlib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