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R电路中,Bang-Bang鉴相器的无穷大增益为什么可以减轻电荷泵非理想效应的影响?

楼主(2019-03-07):
无穷大的鉴相器增益,为什么可以抑制后继电路非理想效应?初学者,谢谢!

楼主:
”If you have any phase offsets, or any mismatches in these currents, then those
mismatches will have slightly less impact on the input phase offset, that is because the
phase detector as we discussed earlier, has very large gain, so any nonidealities that come
after the phase detector when referred to the input, are resonated by the gain of the phase
detector. “这段话应该如何理解?

楼主:
If you have any phase offsets, or any mismatches in these currents, then those
mismatches will have slightly less impact on the input phase offset, that is because the
phase detector as we discussed earlier, has very large gain, so any nonidealities that come
after the phase detector when referred to the input, are resonated by the gain of the phase
detector.   这段话应该如何理解?谢谢!

网友:
后面的offset折算到输入端的时候,需要将后面的offset除以输入到该处的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是根据梅森公式,鉴相器的无穷大增益出现在分母上,分子上的前向增益没有鉴相器部分,所以造成衰减吗?谢谢

网友(2020-07-09):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答比较准。但是我观察到的现象就是Bangbang的CDR,你去人工调CP的mismatch,调得两边差别很大,再去看CDR得时钟和相位的相对位置,基本不怎么动。应该是Kpd太大,mismatch除回来返回到前面的相位差就特别小。
jri lee那个结构的线性CDR就不一样了,人工调CP,CDR时钟相位相对位置变化就很明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面的非理想特性造成的相位偏差,向输入端等效需要除这个BBPD的增益。

这个增益越大,则向前等效的偏差就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非理想特性造成的相位偏差,向输入端等效需要除这个BBPD的增益。

这个增益越大,则向前等效的偏差 ...

谢谢你的回复!确实是这个道理。不过这是否意味着 对于采用BBPD的PLL/CDR,可以放宽后级电路的噪声要求而不影响环路噪声性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确实是这个道理。不过这是否意味着 对于采用BBPD的PLL/CDR,可以放宽后级电路的噪声要求而 ...

对于线性PD,带宽决定了对内部噪声的衰减程度。
对于BBPD而言,其增益是非线性的,在低频部分增益更大,如果不考虑其他方面意味着对内部电路低频噪声的衰减更大,也就是可以允许其他电路更大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