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从工艺角度给讲讲

楼主(2019-03-08):
记得刚入行的时候师傅说Floorplan的时候AA 要尽量整齐,但是就忘记这样有什么好处了,请大神给讲讲。

网友:
我也是这样做的,但并不知道好处是啥,只是觉得布局整齐好看,期待大神的讲解

网友:
整齐的match比较好,歪掉了受到的应力不均匀

网友:
同意楼上,主要是性能考虑。从工艺制造来讲,光刻-刻蚀-gap_fill-cmp这几步,整不整齐都无所谓的,只要符合design rule。

网友:
没影响。看着好看
而且看你是啥工艺了

网友:
莫名的笑了一下

网友:
OD不齐,STI宽度会不同,应力会有区别,导致Vth、Ids会有差别

网友:
还是匹配的需要吧

网友:
7楼正解!
之前论坛下的讲制造工艺影响的资料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