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求助

楼主(2019-03-08):
求助,这个进行pex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啊

网友:
你这求助需要付钱

网友:
付啥钱哟。。。。。。。。。。
就一个include的问题,去检查你的/home/ubuntu/Documents/pdk/pdk_51/tsmc18rf_514/calibre
下面有没有一个叫rule的文档,没有的话要么改路径,要么cp到该路径下就行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选择文件的路径错误,有些RUN PEX 是需要将LVS文件INCLUDE 到PEX 文件(如果路径确定正确的话,可以考虑是不是,需要将LVS文件INCLUDE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