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ipeline ADC由CAP mismatch导致的两种DNL公式推导

楼主(2019-03-08):
第一种:
第二种:

请教在实际应用中在不采用数字校准的情况下选用上述哪一种来确定单位电容的sigma值以确定单位电容的尺寸大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两种方法有文章介绍吗?求文章

楼主:
回复 网友A:

A 3-V 340mW 14-b 75-Msample-s CMOS ADC With 85-dB SFDR at Nyquist Input--Wenhua Yang (JSSC 2001).pdf (115.53 KB , 下载次数: 35 ) Noise, Speed, and Power Trade-offs in Pipelined Analog to Digital(David William Cline 1996).pdf (2.69 MB , 下载次数: 39 )

第一篇论文提到第一种
第二篇为博士论文,gray的学生,在page62的公式3.13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