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提问 关于数字后端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9-03-08):
本人纯小白一枚,刚转行进入数字ic行业,提出的问题可能有些弱智,还希望各位大哥可以耐心解答 谢谢在PR过程中有以下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ICC导出用于LVS的网表和DC导出的网表有什么区别 我打开网表看发现个别模块的输入输出引脚有增多或是减少 是否可以理解为 经过ICC之后 为了布局布线优化 从而对子模块进行了重新的划分(纯猜测)
2、实验室使用的工艺是0.35um 想请问一下这种工艺下 互连线的延迟是否可以基本忽略 后仿能否不提取寄生参数反标到网表 而是直接用icc导出的网表进行仿真分析
3、实验室之前是做模拟电路的,我看数字ic设计流程中,在PR之后本应该提取寄生参数反标到网表,然后用modelsim或者其他数字仿真软件进行后仿,但是老师让我直接把网表导入cadence后用spectre仿真(激励信号比较简单,就是简单的方波信号,调用模拟库中的cell产生),据我了解这是个模拟仿真器(老师也不太了解数字ic设计流程,我的电路是纯数字电路),想请问这样的操作是否合理?仿真的结果是否具有参考性?
4、在电源规划中,对strap的作用一直不是很理解 看书上说是把电源和地连接到core内部 但是电源和地轨(rail)不是已经给标准单元供电了,是否可以理解为strap的作用是以下两点:1、给内部macro供电 2、减小IR-Drop  那么如果我的设计中没有macro,且IR-Drop又符合要求,是否可以不放置strap,以节省布线资源

网友:
我也刚学后端,提点个人理解,不全面,可能也不准确。
1.ICC导出的网表和DC导出的网表一般是不同的。ICC中cts和timing/power opt都会改变网表组成,比如进行了insert buffer或者size up cell等操作。ICC导出的网表中,个别模块的引脚增多的一个原因是cts,时钟树会在这些模块中增加引脚。至于引脚减少的情况我没遇到过,也不知道原因。
2.还是要抽取寄生参数。在计算delay的时候,除了线延迟,应该还有cell delay。寄生电阻和电容会影响负载的计算,从而影响cell delay,更何况线延迟不一定能忽略。
3.用spectre做数字的后仿会很慢,电路规模大的话对内存和cpu要求也高。用vcs这些软件做数字电路后仿应该是门电路级的,而用spectre的话应该是晶体管级,我不确定仿真结果是否有参考性。我之前遇到过一个震荡电路,无法在vcs上仿真,就是用的spectre。
4.我赞同你的看法,你的设计中可以不用strap。rail上会连接大量标准单元,必然会引起IR-drop。但是如果设计中没有macro,并且你确认了目前的IR-drop下,仍符合你的设计要求的话,应该可以不用strap。前提是当前的IR-drop确实符合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心感谢你的耐心解答!谢谢!

网友:
strap是给rail供电的,即使不使用power straps给rail供电也需要用power ring 给rail供电。否则你可以想一想你rail的电是哪里来的。

网友:
当然straps或者rail的电是通过IOpad供入的,但是我到现在从来没有见到过IO pad直接给rail供电了,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都需要straps或者ri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 我明白了
另外还想请教几个问题:
1 icc导出的sdf文件和用StarRC提取出来的sdf文件区别在哪?是不是后者提取的更全面更准确?
2  .35um工艺下连线延迟相比于单元延迟应该很小,能否直接用icc导出的sdf文件反标到网表进行时序仿真?另外还发现一点,厂家给的库里连icc用于计算互连线的.tluplus寄生参数文件都没给,个人猜想该工艺下连线延迟是不是基本可以忽略?
因为项目很急,StarRC、formality、PT这些都还没怎么学,所以就是想问一下在.35um工艺下PR之后的这些步骤能否简化 该工艺下连线的延迟是否可以基本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