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heapOS--嵌入式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源码免费下载

楼主(2019-03-08):
CheapOS--嵌入式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源码免费下载

CheapOS这个版本是移植到了STM32F103ZET6上。
并且是完全免费的源代码,可用于商业产品上。
CheapOS最终的版本支持中断,信号,互斥锁,邮箱,延时函数等功能!
支持低功耗运行的实时操作系统,支持中断嵌套处理。
不同的任务可使用相同的优先级,并且最大可支持65535个应用任务。
方便的CPU USAGE占用率变量,操作系统运行状态一览无余。

这个版本使用KEIL MDK 4.70A编译。
如果你需要技术支持,请联系操作系统软件开发作者:qq:292942278 e-mail:tony_yang123@sina.com.cn

楼主(2019-04-07):
CheapOS这个版本是移植到了STM32F407ZET6, CORTEX-M4上。
这个版本使用KEIL MDK 4.70A编译。

CheapOS STM32F4.rar (3.48 MB , 下载次数: 0 )

楼主:
欢迎大家下载啊,CORTEX-M4的,CPU频率高,达到168MHZ
这一版本测试了串口MUTET发,闪灯程序和ADC驱动互弃多任务调用
可可靠运行.

网友:
CheapOS--嵌入式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源码免费下载

CheapOS这个版本是移植到了STM32F407ZGT6, CORTEX-M4上。
并移植测试了FAT16/32文件系统,性能稳定。
并且是完全免费的源代码,可用于商业产品上。
CheapOS最终的版本支持中断,信号,互斥锁,邮箱,延时函数等功能!
支持低功耗运行的实时操作系统,支持中断嵌套处理。
不同的任务可使用相同的优先级,并且最大可支持65535个应用任务。
方便的CPU USAGE占用率变量,操作系统运行状态一览无余。

这一版本并且加入了事件队列。
这个版本使用KEIL MDK 4.70A编译。
如果你需要技术支持,请联系操作系统软件开发作者:qq:292942278 e-mail:tony_yang123@sina.com.cn

CheapOS STM32F4_port_FAT.rar (4.66 MB , 下载次数: 0 )

网友:
建议大家用事件队列版,
不然驱动中断函数里面发信号会发空信号,
造成驱动调用唤醒不了,造成调用任务一直阻塞下去,影响正常代码运行
用事件队列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