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后端高手指教

楼主(2019-03-08):
刚学TCL,请问innovus中tcl运行的原文件在哪里?比如set a =IOBOX然后会返回IOBOX的坐标,我的疑问就是这个IOBOX名字是从哪里来的,不能随便起吗?

网友:
贴个图吧,至少按照你说的set a IOBOX 这么输入肯定会出错的 不会返回任何坐标。所以贴个图能叙述的更明白一些。

楼主:
就想知道这个coreBox是什么命令得来的,还是随便可以取
dbGet这个命令的具体操作时什么

网友:
corebox不是命令时变量
命令自己help

楼主:
请教dbge <object list>如何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