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从后端的角度如何优化Dynamic power ?

楼主(2019-03-09):
Hi 各位大牛,
     请问从后端的角度如何优化Dynamic power ?

网友:
帮顶,顺便也学习一下

网友A:
降压,
动态调频
gating
工具有个优化选项可以试试

网友:
Low power placement, Area/Power recovery.

网友B:
FloorPlan,Routing,Sizing cell,e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压,
动态调频
gating

谢谢啊,请问是哪些option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oorPlan,Routing,Sizing cell,etc

sizing cell也可以优化danamic power吗

网友:
innovus 工具的选项比较直接有, :
    setOptMode -powerEffort high
    setOptMode -leakageToDynamicRatio 1  ;# 1 是只优化leakage  0 只优化 dynamic , 可以在0-1 之间取值
    optPower -postRoute

工具做得优化只是选项得选择,大部分还是需要在架构优化, lowpower 方案的选择上。
1,结构上,算法是否优化,时钟是否可以关断,对应到后端,关注的较多的可能是 综合时加的icg ,或者cts时复制 icg。
2,根据UPF CPF 文件,配合 低功耗的库,像 Always on buffer, level shifter, power switch,的使用,和芯片功耗管理的设置,实现多余模块的关闭,或调整到所需的频率和电压

网友(2020-01-30):
动态功耗和 电源电压 频率 信号翻转 负载电容相关,反正能影响这些方面的都能优化动态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