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设计ADC时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和3dB带宽的关系

楼主(2019-03-09):
最近有些困惑,看论文的时候包括自己设计ADC的时候,根据建立误差推算出单位增益带宽,根据建立时间和电压摆幅推算出摆率,基本就可以开始设计运放了。但是运放的3dB带宽该怎么确定呢?需要大于输入信号的带宽?还是需要根据采样时钟或者转换时钟来计算?或者干脆就不需要考虑呢?请各位大侠各抒己见。

网友:
确定开环增益就可以确定3db带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3dB带宽*开环增益=单位增益带宽?可是为什么仿真的结果往往跟上面的公式对不上呢?

网友:
你要根据环路带宽,就是beta*A, 来确定带宽。环路带宽决定settling time。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开环增益-3db"*3db带宽=增益带宽积=单位增益带宽

网友:
直流增益*3db带宽,这个增益是倍数,单位不是dB。
因为一般认为,3dB转折点后,增益会以20dB/十倍频降低,所以单位增益带宽的估算公式应该是 10为底数,指数为(直流增益/20),再乘以3dB带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环增益*3dB带宽得到的GBW是基于单极点系统得到的近似值,实际AD里用的运放至少要两个极点吧。和仿真有出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