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0M/10M网络的半双工模式 ,实际上是用一对双绞线在通信吗?

楼主(2019-03-10):
10M/100M网络中,数据的传输用到8芯双绞线中的1、2、3、6,即白橙、橙、白绿、绿四根网线的芯。全双工模式下是两对双绞线都要用的,一对用于发送数据,一对用于接收数据;
但是半双工模式下,应该只是用一对双绞线,而另一对双绞线闲置吧?
另外,100M全双工也是有可能用到8根网线的吗 ?

网友:
1,看起来有8根线,其实只有两对线在工作,你随便找一个以太网接口芯片的数据手册看就知道了。
2,半双工模式更多的是讲MAC层的,而不是物理接口的。假定有好多节点都在网络中,而且连接这些节点的不是交换机也不是路由器,而是一个很简单的hub,这个时候就不同能同时收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