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CU104开发板时钟

楼主(2019-03-10):
ZCU104开发板在做单纯FPGA设计时,采用时钟发生器输出的CLK_125的差分时钟,内部通过锁相环产生100MHZ时钟,但观测发现时钟信号时钟为0,这是为什么

网友:
可以逐步排查:
1):FPGA管教输入的CLK_125是否存在(可以加入debug counter,加入ILA抓波形;也可以把这个信号引到fpga输出管脚,用示波器看)
2):调用的PLL/DCM是否有reset?reset是否够长。xilinx一般要求32个时钟周期的样子?
3):ILA抓PLL、DCM的LOCK信号输出,看看是否lock。
4):把100MHZ这个信号引到fpga输出管脚,用示波器看。

回答完,发个广告,希望能让大家明白更多数字设计的原理,朝专家级迈进。
https://ke.qq.com/course/379407?tuin=64ce5e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