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下变换pdk电路原理图批量更换问题

楼主(2019-03-11):
请教各位大牛,项目如果需要变更工艺,重新画电路图很麻烦,有没有办法复制电路图,批量更换器件的办法?能够确保后续仿真等环节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要看两个工艺间各个器件的symbol是否相同了。
如果不一样,一般是需要重新连线的。

网友:
layout还是schematic?schematic就是直接全局替换,但是要注意fw和wf是否能同步更新,如果不能,也是很麻烦的,我以前都是直接finger从1改到2来更新fw或者wf,然后再从2改回1,就保证和原电路一样了
如果改不过来就是导出edf,修改脚本文件,再导入试试,反正总的来说,比较麻烦
layout就更麻烦了,DRC可能会爆出大量的问题

网友:
我都是为了求稳,全部重新调管再连线。然后请layout的同时帮忙跑lvs,图省事很可能隐藏的问题当时发现不了,以后仿真出现问题,要找错更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