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 估出来的功耗异常

楼主(2019-03-11):
在用ptpx吃vcd估计功耗过程中,发现clk的逻辑和模块内部的逻辑翻转功耗就比evb板上实测的功耗大很多,报了一下switch的功耗,根据电压,负载电容和翻转率算出来的功耗跟log里的功率查了100倍(lib里无switch功耗),求大佬解疑
CCS库   25℃
未加特别未加约束,只给了clk周期跟VCD
CTS是clk-tree上的逻辑

楼主:
补充一条 check power时提示:“Warning: There are 6699 out_of_range ramps”.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out_of_range, 应该是max_capacitance, max_transition的violations没有修干净。这样的话,timing和power都会不准。你手动计算Power, 把所有的load考虑进去了吗?包括net的cap.

网友(2024-06-14):
引用 网友A:
out_of_range, 应该是max_capacitance, max_transition的violations没有修干净。这样的话,timing和power都 ...

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ut_of_range, 应该是max_capacitance, max_transition的violations没有修干净。这样的话,timing和power都 ...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