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版图上不同的井加PTAP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9-03-11):
请问版图上不同的井加PTAP有什么作用?

网友:
给阱提供电位啊

网友:
一般nw加ntap接井电位吧,如果加ptap并且接地的话,就是井和地之间接了一个反向二极管,你说的是不同的井之间加ptap吧,这个好像有隔离的作用,是防止latchup还是什么不太懂,反正一直就这么干的

网友:
加tap 或者说是guardring的目的:给管子提供bulk电位;防止latch up;噪声隔离,吸收衬底或者其他高频模块的噪声。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很有深度

网友:
是问不同的well间+ptap吧?那个主要是隔离作用。
well上+tap是提供电位,tap形成ring的也带隔离

网友(2019-07-16):
接地 起到隔离作用,避免latch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