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II 仿真(Error 12061)

楼主(2019-03-11):
大家好,我按照课本教程写的Verilog HDL 文件:`timescale 1ns/1ns
module Dec2x4 (A,B,Enable,Z);

input A,B,Enable;

output [0:3] Z;

wire Abar,Bbar;

not #(1,2)

V0(Abar,A),

V1(Bbar,B);

nand #(4,3)

N0(Z[0],Enable,Abar,Bbar),

N1(Z[1],Enable,Abar,B),

N2(Z[2],Enable,A,Bbar),

N3(Z[3],Enable,A,B);
endmodule

运行报错,一处错误:
Error (12061): Can't synthesize current design -- Top partition does not contain any logic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有大神能够解释下吗?在网上没有搜到相应的解决办法,不胜感激!

网友:
可能是not和nand这两个cell的名字和altera库里的对不上,所以综合掉了。。。。。。

网友:
看法同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