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调整pin位置求助

楼主(2019-03-11):
在layout xl中,想要调整下层pin的位置能够和上层的pin的位置能够对应起来。希望大神能够提供关键的思路和函数。

网友:
这个排列有何意义呢

网友:
楼主应该是想给数字pr的模块pin的具体位置吧。我一般借助skillcad自带的pin function来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skillCAD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楼下所说给pr提供pin的位置

网友A:
可以考虑下面的思路
从顶层得到pr模块的每个pin对应的net名
然后从dbFindNetByName得到net对应的模拟模块的pin名字
然后得到模拟模块pin的bBox ,layer等信息
上面得到的bBox信息通过dbTransformBBox转成pr内部bbox信息
用dbMoveShape的命令挪动pin到相应的位置

网友:
pin opt中直接可以的

网友:
skillcad 真是个好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下面的思路
从顶层得到pr模块的每个pin对应的net名
然后从dbFindNetByName得到net对应的模拟模块的 ...

能够再详细一下吗?  特别问个问题  dbTransformBBox这个函数,我现在可以从底层把box转换到顶层,那能够反过来从顶层把box转换到下一层吗?

网友(2019-05-31):
不用那么麻烦,virtuoso XL下可以自己飞过去,自己找找功能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