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SealRing图形化Pcell制作

楼主(2019-03-11):
本文介绍如何通过图形化来制作PCELL,以sealring为实例讲解。下图为制作好的一个完整sealring(隐藏了metal)主要包括4stretch control line分别用于控制X,Y方向上的CT/VIA array如何拉伸

Y方向上局部放大如下包括了单排CT/VIA array,上下两根stretch line包住CT/VIA array

Y方向的拉伸操作为:PcellStretchStretch in Y弹出对话框,其中的参数设置如下,表达式中的35代表版图中的实际高度,0.56代表VIAY方向上的pitch

X方向上局部放大如下包括了单排CT/VIA array,左右两根stretch line包住CT/VIA array

X方向的拉伸操作为:PcellStretchStretch in X弹出对话框,其中的参数设置如下,表达式中的35代表版图中的实际宽度,0.56代表VIAX方向上的pitch

上面设置完了在X,Y方向上的拉伸,通过设置的表达式可以达到CT/VIA array到两边距离一样的效果,同时这个距离是随着高度宽度变化而变化。接下来需要设置CT/VIA array分别在X,Y方向上如何repeat,先选择需要repeatCT然后PcellRepetitionRepeat in X/Repeat in Y同理repeat VIA相同的操作,弹出对话框参数设置如下

以上都设置好后,如需修改变量名称和默认参数可以在这里修改Pcell→Parameters→Edit Parameters。接着点击Pcell→Compile→To Pcell至此pcell就制作好了,下图是调用这个pcell的效果可以看到VIA array到上下两边的距离是一样的

网友:
有617版本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分版本,IC51,61都可以用

网友:
非常实用的帖子,感谢分享

网友:
mark,最近在自己做pcell,好帖收藏

网友B(2020-04-11):
有人会用pcell做mos管吗?带guarding那种,有没有思路指导指导?

网友(2021-01-20):
看不见图

网友C(2021-03-13):
请问一下啊,为什么图片一直无法显示?
换了浏览器也不行,但是别的贴子的图片就可以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

请问你可以看见图片么?

网友:
图片看不了

网友(2021-11-09):
看不见图了,楼主

网友:
看不见图了

网友(2022-10-25):
應該沒有吧

网友:
图片看不到

网友:
沒圖不知在寫什麼?

网友(2023-01-09):
您好,感谢分享,可否重新上传图片,一楼的图片无法看到

网友(2023-02-22):
看不到图片

网友(2023-09-26):
1.pcell库制作(针对一些fab无法提供pcell库,仅提供常规的techfile,spice model等材料。导致schematic和layout无法进行,尤其是影响到layout效率)。我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及需求定制自主的pcell库。

2.针对项目TOP级别的可靠性检查(软件:totem),如:EMIR,ESD 检查流程,可进行使用流程指导、debug等。

如有以上需求,可私信或者加微swanwings

网友E(2023-10-27):
公众号里可以看到这个帖子

网友(2024-01-09):
为什么图片不显示 好痛苦

网友:
楼主,图片看不到可以重新上传下吗

网友F(2024-02-29):
引用 网友E:
公众号里可以看到这个帖子

哪个公众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个公众号啊

icknow

网友(2024-08-30):
图片看不到了

网友(2024-11-12):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啊,为什么图片一直无法显示?
换了浏览器也不行,但是别的贴子的图片就可以看见。 ...

同看不到图片

网友(2025-09-26):
引用 网友B:
有人会用pcell做mos管吗?带guarding那种,有没有思路指导指导?

有的有的

网友:
做成文档给大家下载多好,还能赚点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