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DeCap介绍

楼主(2019-03-11):
DeCap是被用来降低电源网络上的噪声,常见的结构如下图所示NMOSG端接VDDSD端接VSS。这种结构只适用于90nm以上的工艺。

它的模型可以简化为一个串联的RC电路,如下图所示

其中在低频下等效公式为

这种由一个MOS管形成的decap,它的gate leakage性能PMOS要优于NMOS结构。下图为gate leakagegate area之间的关系

90nm以下的工艺由于gate oxide比较薄上图的结构存在ESD风险,常用Cross-coupled结构如下图所示
它的模型也可以简化为一个串联的RC电路,如下图所示
其中在低频下等效公式为
在数字设计里standard cell常用的decap为N+P结构如下图所示。这是因为standard cell一般高度不变宽度可变而且PMOS的NWELL占据高度的一半左右,在不占用多余面积的情况下方便摆放。这种结构也只适用于90nm以上的工艺
同样它也可以等效为两个并联的RC电路,其中在低频下等效公式为
下图为一个长沟道的N+P结构decap版图
不过这种长沟道版图结构的频率响应不是很好,加以改进成finger结构可以改善频率响应
据上文所知90nm以下的工艺我们常选Cross-coupled结构因为抗ESD能力比较强,但这种结构transient response没有N+P结构好。
对Cross-coupled结构加以改进如下图所示,把NMOS尺寸变小空出来的区域用PMOS代替,发现改进的结构transient response和gate leakage都要优于常规的Cross-coupled结构但抗ESD能力会相对减弱
综上所述,decap设计需要根据芯片实际需求在ESDgate leakagetransient response中找到折中。

网友:
唉,每次看这种讲解图都看不懂,也不知道该补哪里的知识。

网友(2020-05-18):
个人理解decap作为电容本质类似于导线上的蓄水池,用来减小IR drop产生的电源噪声

网友:
decap这是一种特殊的Filler cell。当电路中大量单元同时翻转时会导致冲放电瞬间电流增大,使得电路动态供电电压下降或地线电压升高,引起动态电压降,俗称IR-drop。为了避免IR-drop对电路性能的影响,通常在电源和地线之间放置由MOS管构成的电容,这种电容被称为去耦电容或者去耦单元,它的作用是在瞬态电流增大,电压下降时向电路补充电流以保持电源和地线之间的电压稳定,防止电源线的电压降和地线电压的升高。

转回复,from:http://www.ictown.com/thread-209712-1-1.html

网友(2020-08-21):
请问从漏电的角度,相同面积下,如何分析哪了漏电多呢?单IO device PMOS,还是core device cross-coupled?

网友(2020-10-21):
您好,请问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2020-12-30):
为什么看不到图

网友:
登录后为甚吗看不到图?

网友(2021-04-21):
我看了TSMC 12FFC工艺中ESD防护要求,针对DECAP单元并没有特殊ESD(HBM/CDM)要求,而且文档中明确提到DECAP使用了非cross_couple结构

网友:
TSMC12FFC工艺中对于DECAP单元并没有ESD(CDM)防护要求

网友(2022-01-14):
请问这个Reff分母中系数6怎么得来的呢?

网友(2023-01-05):
请问Reff 和 Ceff 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啊?

网友A:
大佬,哪里补知识啊?

网友(2023-03-27):
引用 网友A:
大佬,哪里补知识啊?

可以去C或者S家的官网搜一些资料,会有很多相关的文章的

欢迎加wx: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2023-06-01):
个人了解到的 decap主要是滤除电源上高频噪声;还有电源开启/关断时稳定电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