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ICC,tech file没有默认的via

楼主(2019-03-11):
Substitute FatContact 问题
由于tech file中没有V0层的via规则。
这里会报错。
本以为不用理会它,但是当我创建mesh的时候,出现非常多的warning,全是这个Substitute FatContact,而且运行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完成。
求各位帮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是知道这个情况可以忽略,可以把这部分的Warning 写到 suppress_message list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忽略吗?我使用UMC的库并没有报这样的warning,同时PG mesh能够创建成功。但是使用GF14的库,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后面的PG mesh也创建不成功,log报告中全是这些warn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连接关系没有问题 是可以忽略的。tf检查的时候没有报错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