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switch 响应时间

楼主(2019-03-12):
power switch电路分, 子和母两个pmos管。我想请教的是,子mos管全部打开的时间,在icc中用什么命令可以报出来啊

网友:
你可以跑一下rampup看看上电时间是多少,然后除以power switch的数量,算一个power switch的开启时间,这样能大概估一下。再就是你去lib中看看,有没有相关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是不是可以用primerail仿真一下上电时间,然后大概估算下。上电时间primerail应该可以仿真的,不知道其他软件是不是也能做,比如vcs

网友(2021-05-20):
选择字母两个管子的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