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后端高手指教

楼主(2019-03-12):
请教高手这句脚本dbGet是啥意思?

网友:
dbget topFPlan.tracks.layer.name M6 -p2 得到metal6层track的指针

楼主:
请问-P2和-P有什么区别

网友:
-p 是得到的layer 的指针
-p2 是track的指针
-p3 是Fplan的指针
-p4 是 top的指针
可以是试试, 得到了一个指针,然后在 dbget 0x78907097.name 试试,就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