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617仿真出现错误,新手仿真,急!!!

楼主(2019-03-12):
下面是spectre.out文件上的内容,.scs文件已经有了,但是这里提示打不开这个文件,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Cadence (R) Virtuoso (R) Spectre (R) Circuit Simulator
Version 15.1.0.284.isr1 64bit -- 12 Nov 2015
Copyright (C) 1989-2015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Cadence, Virtuoso and Spectre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other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holders.

Includes RSA BSAFE(R) Cryptographic or Security Protocol Software from RSA Security, Inc.

User: user   Host: host01   HostID: A8C0017A   PID: 12228
Memory  available: 86.5730 MB  physical: 1.9530 GB
Linux   :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release 6.9 (Santiago)
CPU Type: Intel(R) Core(TM) i5-3470 CPU @ 3.20GHz
All processors running at 3192.8 MHz
        Socket: Processors
        0:       0,  1

System load averages (1min, 5min, 15min) : 4.5 %, 10.0 %, 8.5 %
This is a virtual machine

Simulating `input.scs' on host01 at 2:33:51 PM, Tue Mar 12, 2019 (process id: 12228).
Current working directory: /home/user/simulation/mosiv/spectre/schematic/netlist
Command line:
    /usr/eda/cadence/MMSIM151/tools.lnx86/bin/spectre -64 input.scs  \
        +escchars +log ../psf/spectre.out +inter=mpsc  \
        +mpssession=spectre1_8270_6 -format psfxl -raw ../psf  \
        +lqtimeout 900 -maxw 5 -maxn 5
spectre pid = 12228

Loading /usr/eda/cadence/MMSIM151/tools.lnx86/cmi/lib/64bit/5.0/libinfineon_sh.so ...
Loading /usr/eda/cadence/MMSIM151/tools.lnx86/cmi/lib/64bit/5.0/libphilips_o_sh.so ...
Loading /usr/eda/cadence/MMSIM151/tools.lnx86/cmi/lib/64bit/5.0/libphilips_sh.so ...
Loading /usr/eda/cadence/MMSIM151/tools.lnx86/cmi/lib/64bit/5.0/libsparam_sh.so ...
Loading /usr/eda/cadence/MMSIM151/tools.lnx86/cmi/lib/64bit/5.0/libstmodels_sh.so ...
Reading file:  /home/user/simulation/mosiv/spectre/schematic/netlist/input.scs
Reading file:  /usr/eda/cadence/MMSIM151/tools.lnx86/spectre/etc/configs/spectre.cfg
Reading file:  /home/user/project/sm1816m020233rfv12.scs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ERROR (SFE-868): "/home/user/project/sm1816m020233rfv12.scs" 13: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M1816M020233V17/sm1816m020233v17.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ERROR (SFE-868): "/home/user/project/sm1816m020233rfv12.scs" 57: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M1816M020233V17/sm1816m020233v17.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ERROR (SFE-868): "/home/user/project/sm1816m020233rfv12.scs" 112: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M1816M020233V17/sm1816m020233v17.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Time for NDB Parsing: CPU = 288.956 ms, elapsed = 365.013 ms.
Time accumulated: CPU = 313.951 ms, elapsed = 365.043 ms.
Peak resident memory used = 43.4 Mbytes.

Time for parsing: CPU = 0 s, elapsed = 46.0148 us.
Time accumulated: CPU = 313.951 ms, elapsed = 365.307 ms.
Peak resident memory used = 43.4 Mbytes.

~~~~~~~~~~~~~~~~~~~~~~
Pre-Simulation Summary
~~~~~~~~~~~~~~~~~~~~~~
~~~~~~~~~~~~~~~~~~~~~~

Aggregate audit (2:33:52 PM, Tue Mar 12, 2019):
Time used: CPU = 316 ms, elapsed = 368 ms, util. = 86%.
Time spent in licensing: elapsed = 156 ms, percentage of total = 42.5%.
Peak memory used = 43.9 Mbytes.
Simulation started at: 2:33:51 PM, Tue Mar 12, 2019, ended at: 2:33:52 PM, Tue Mar 12, 2019, with elapsed time (wall clock): 368 ms.
spectre completes with 3 errors, 0 warnings, and 0 notices.
spectre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fatal error.

网友A:
`./M1816M020233V17/sm1816m020233v17.scs'
检查一下文件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路径弄错了

网友(2020-05-12):
引用 网友B:

怎么修改路径?求教

网友(2020-07-29):
引用 网友A:
`./M1816M020233V17/sm1816m020233v17.scs'
检查一下文件路径

您好,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请问是要去哪里修改配置文件的路径呢,还是说将工艺库整个复制到报错里指向的位置,纯新手,折腾了好几天查了好多东西也没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请问 怎么修改路径呢?

网友(2021-12-17):
同样的问题,求大神解答

网友(2023-10-12):
我路径是对的,但还是打不开,有什么办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