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现成的模块,可以实现一个脉冲触发会使得输出电平反转

楼主(2019-03-12):
就是每次给一个高电平(或低电平)脉冲,这个模块输出的电压反转,即输出电平由高电平转到低电平,或者低电平转到高电平,没有脉冲的话输出电平就一直保持着,直到新的脉冲到来时才反转,有没有现成的较为便宜的芯片或模块可以实现呢,感谢大家,难不成我还要用一个单片机编程来实现吧

网友:
always @(posedge clk)
    if(pulse)
       io <= ~io;
    else
       io <= io;

楼主:
找到了,用一个D触发器就可以实现了,把D触发器的Q非端接到D端,输入信号接到CK端,那么每当来一个脉冲时输出端Q就会反向一次并且保持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用一个D触发器就可以实现了,把D触发器的Q非端接到D端,输入信号接到CK端,那么每当来一个脉冲时输出端Q就会反向一次并且保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