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chain无关引脚处理方法?

楼主(2019-03-12):
请问大家在ATPG时对芯片上与扫描链无关的其他引脚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两种选择,让这些引脚参与atpg,或者直接delete掉,只保留扫描相关的链头尾、控制信号、时钟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选择,让这些引脚参与atpg,或者直接delete掉,只保留扫描相关的链头尾、控制信号、时钟等。 ...

谢谢回复,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