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办法在顶层迅速定位

楼主(2019-03-12):
请问 在版图顶层  有什么办法迅速找到一个内部模块的port  当然 如果是只看port的那一层的话 我也是能找到的 但是很麻烦 总要一个一个的找。有没有输入名字 自动定位的办法?  我用的是616版本 谢谢各位

网友A(2019-04-17):
shift+s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
Search for 中选择label,in中选择current to botteom(当前层到底层)点击Add Criteria
text == POR(要查找的端子)

下面的Zoom To Figure要选中,点击Apply后直接跳到要查找的pin的位置,如果有多个点击Next查看。
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2019-03-13):
你就不能用shift+s来搜索吗

网友:
使用它的搜索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C:
使用XL 画版图,从底层开始就保持Pin 的连接关系,这样在上层调用时,选中schematic 的net 时,在layout就有飞线提示
这是一个好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不能用shift+s来搜索吗

谢谢 我知道shift s 但是我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XL 画版图,从底层开始就保持Pin 的连接关系,这样在上层调用时,选中schematic 的net 时,在layout就 ...

谢谢 不过因为这次是改版 所以版图是从上个版本复制过来的 xl完全没有连接关系

楼主(2025-04-30):
引用 网友A:
shift+s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
Search for 中选择label,in中选择current to botteom(当前层到底层)点击Add ...

感谢 当年刚入行 什么都不会 感谢大家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