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单元的版图

楼主(2019-03-13):
请问有人知道,标准单元库中标准单元的版图应该怎么画吗?需要注意什么吗?好像所有的标准单元的高度要一致,然后还要有track和grid的限制?请问有人做过相关方面东西吗?请教一下啊!

网友:
模拟版图的工作啊,去那面问一问吧

网友:
0. 安装工艺的PDK。
1. 找到工艺的PDK目录, 阅读PDK的使用文档。2. 参照文档,将PDK里面的晶体管library导入到virtuoso中。
4. 在virtuoso中建立自己的library,并attach到晶体管的library中。
5. 在自己的library下创建一个cell,指定类型为layout。(如果是画电路原理图就指定为schematic)
6. 在layout窗口,选定某一layer,然后就可以用鼠标画矩形框了。也可以直接从晶体管library中调用晶体管的layout,设置长宽等参数。
7. 画完版图后,做DRC,LVS检查,检查通过后,抽取带寄生参数网表。
8. 仿真验证抽取的网表,确保功能无误。
9. 使用表征化工具,读入带寄生参数网表、spice model、liberty格式lib model等文件,进行表征化,生成standard cell的lib文件。
10. 使用library compiler将lib文件转化成db文件。
11. 从virtuoso中将自己画的stardard cells导出gds,或其他相应格式,提供给后端使用PR使用。

在画版图之前,认真阅读工艺的DRC rule文档,里边说明各个layer的space, width, enclosure, extension, area等规则。
也可以把工艺提供的standard cell的gds导入到virtuoso中,看看别人是怎么画的。

网友:
工作量大,仅仅从版图角度来考虑,有半规则以及track  高度等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有在那里问了,就是觉得其实这个应该是有区别的,不同与一般意义上的画版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详细解释,我知道一般画版图怎么画的,就是觉得标准单元的版图应该有很多要求,比如track,还有统一高度,就是不太清楚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需要做的单元不多,都是一些基本的逻辑单元,还没开始画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的第10条,为什么要转化成db文件啊?

网友:
您好,
从Analog Layout(版图)板块跑过来,我才搞清楚您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1,您并不需要设计用于自动布局布线的标准单元,您需要的只是画数字基本单元的版图,这些数字基本单元是模拟电路用的,将会用于手动布局和连线。
2,所以,您的问题属于模拟layout的范围,不是数字后端设计标准单元的内容。
3,我们模拟layout在画模块的时候,一般都是调入所有零散的单个器件,然后一个一个手动布局连线;但对于一些可以复用的单元,比如数字单元,它们重复性高,我们先将它们的版图画好,然后作为整体导入我们的模块,再和其他零散的器件一起布局连线。

  那么,我们结合这些数字单元的特点,来尝试找到设计它们版图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数字单元的特点:
1,CMOS逻辑,大多是一个PMOS对应一个NMOS,PMOS和NMOS的gate常常需要连在一起;
2,为了共用阱,以及电源线和地线,版图上,常常将多个数字单元排在一起;
3,数字单元有输入输出等PIN脚信息;
4, ……
数字单元版图设计需要考虑的问题:
1,布局上,PMOS和NMOS上下相对,gate通过poly相连;
2,N阱和P阱自然居于上下,Ntap和Ptap自然居于上下,电源和地线自然居于上下;
3,考虑单元并排放置时,相邻位置的处理,注意边界处的阱,金属,有源区等;
4,高度的确认,要看你打算并排放置的这些单元中最高的那个,一般的话,如果含有D触发器、加法器等复杂一点的数字单元,因为它们的连线更复杂一些,所以它们需要的高度是最大的,其他单元高度向它们看齐。
5,连线和PIN的位置需要再考虑一下未来的走线空间。
6,“Ctrl+P”打上PIN脚信息,方便layout XL确认连接关系
7, ……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回答的很详细,好像明白了,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的第10条,为什么要转化成db文件啊?

db文件占用空间小,DC,PT,ICC等读取速度快。

网友:
模拟版图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db文件占用空间小,DC,PT,ICC等读取速度快。

奥,明白了,多谢

网友(2022-05-28):
前辈好,最近也在开始自己画标准单元的版图,但只会直接调用library里的器件layout然后连线,请问标准单元是要自己从有源区开始,一层一层的自己画出来吗?

网友(2025-02-26):
请问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