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网表时报错 ERROR (SFE-45):器件端口没匹配

楼主(2019-03-13):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在用spectre仿真网表时出错,报错信息我一直没有理解,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报错信息: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ERROR (SFE-45): "CombFilter.cdl" 3100: `Xclk_L2_I2': An instance of `CLKINUHDV24' needs at least 4 terminals (but has only 0).

其中`CLKINUHDV24'是一个反相器,有4个端口(输入,输出,电源,地)。网表里面也能看出来是4个端口的连接。但是报错说没有端口。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有劳各位了

网友:
网表是用的spectre语法吗?看上去像没认出端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的是一个CIC滤波器,从encounter导出来的spice网表,然后加到仿真用的网表里。

以下就是报错的位置,说CLKINUHDV24这个反相器没有端口。但是我查了一下,前面的器件也是这样的格式,但没报错。

Xclk_L2_I2 CLKINUHDV24 $PINS ZN=clk_L2_N2 I=clk_L1_N0 VDD=VDD VSS=VSS
Xclk_L2_I1 CLKINUHDV24 $PINS ZN=clk_L2_N1 I=clk_L1_N0 VDD=VDD VSS=VSS
Xclk_L2_I0 CLKINUHDV24 $PINS ZN=clk_L2_N0 I=clk_L1_N0 VDD=VDD VSS=VSS
Xclk_L1_I0 CLKINUHDV24 $PINS ZN=clk_L1_N0 I=clk VDD=VDD VSS=VSS

网友:
可能网表格式的问题, spectre可能不支持cdl这种格式,
假如CLKINUHDV24 subckt pin order is: ZN  I  VDD  VSS
可以试试把网表改成这样
Xclk_L2_I2 clk_L2_N2 clk_L1_N0 VDD VSS CLKINUHDV24

网友:
spice类型的网表貌似不能直接给spectre用。

网友(2021-03-02):
你好,请问您解决该问题了吗?

网友(2022-04-26):
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删除原来的器件和仿真cell 重新走一遍导入网表-创建symbol-仿真的过程 问题就消失了

网友(2023-06-04):
您好,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是使用什么方法解决的呢?

网友C(2023-11-02):
CDL和CDF没有对应起来,对应起来之后再产生pex.netlist,就可以了

网友(2024-01-18):
可能的原因是,当前cell的symbol是由其它cell的symbol复制过来的,导致CDF文件里PIN的数量有问题,删除Symbol重新生成symbol可以解决

网友D(2024-09-30):
引用 网友B:
删除原来的器件和仿真cell 重新走一遍导入网表-创建symbol-仿真的过程 问题就消失了 ...

是的,我的也解决了,这个感觉属于错配问题,跟操作没关系,重新做一遍解决了

网友(2025-02-14):
引用 网友C:
CDL和CDF没有对应起来,对应起来之后再产生pex.netlist,就可以了

想问一下大佬,CDL和CDF文件应该如何修改呢

网友(2025-03-25):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的也解决了,这个感觉属于错配问题,跟操作没关系,重新做一遍解决了 ...

是CDF中的端口对应出错,CIW-tool-CDF—edit——simulation—by property,看下报错的模块的几个端口是否都在;

最简单的解决:直接在该模块的schematic中,删掉一个pin,再加上,然后更新symbol,保存后再刷新试试

网友(2025-06-06):
也有可能是重名了,比如我的传输门叫“tran”,和tran仿真名字一样,报错,把名字改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