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im仿真时,如何调用verilogA写的程序?

楼主(2019-03-13):
我是用hsim进行fullchip仿真,调用netlist;我现在是用verilogA写了一个check语句,然后check  netlist里面的信号,但是如何在.sp里面调用verilogA程序,然后又能识别出netlist里的信号,并检查呢?

网友:
试试这个
Example 3 loads the module called va_amp from the amp_one.va file for the first simulation run. For the second run, HSPICE loads the va_amp module from the amp_two.va file.
Example 3
* simple .alter test
.hdl amp_one.va
v1 1 0 10
x1 1 0 va_amp
.tran 10n 100n
.alter alter1
.hdl amp_two.va
.end

楼主:
好的,我试试

楼主:
这个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Hsim 要多少版本后才能用
veriloga ?

我是在netlist上调用verilogA模块

网友(2021-04-23):
is it workable by this method?